[ARM入门] 迅为RK3399开发板基于RTL8822CS模块Android7移植WiFi

楼主(2021-11-05):
近期需要把 wifi 无线网络功能(RTL8822CS 模块)移植到 iTOP-3399 开发板,经过一段时间研究, 调试,终于成功的将 wifi 功能移植到开发板上面。

移植的环境:
1. iTOP-3399 开发板+ RTL8822CS 模块
2. Android 7.0
3. 搭建好编译环境的 ubuntu16.04 64Bit 开发环境

移植步骤
80.3.1 增加设备树节点
在 /home/topeet/rk3399_7.1_industry/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399-topeet.dtsi 设 备 树 中 添加 WiFi 节点,如下图所示:

wifi_chip_type 属性表示 WiFi 器件的类型为 rtl8822cs。
查找 sdio0 节点,注释掉下面的语句,注释掉这句是因为注册 sdio 设备时,会注册不上。

80.3.2 修改内核驱动
修改驱动的思路:
1) 将驱动文件拷贝内核中
2) 在内核中加载上添加的驱动
3) 我们提前了解下配置 wifi 固件一般是在源码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rkwifi/rk_wifi_config.c,wifi 模块驱动在源码 net/rfkill/rfkill-wlan.c
第一步,我们拷贝光盘资料下“
iTOP-3399 开发板\02_iTOP-3399 开发资料汇总(不含光盘内容)\13_
嵌入式 Linux 开发指南(RK3399)手册配套资料\6.Android 底层驱动\Android7wifi 移植\原厂 wifi 驱动” RTL8822CS_WiFi_linux_v5.12.1.1-0.20210125.tar.gz,此驱动是 wifi 模组的厂家提供的,我们将其放入内核目 录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下,并修改文件夹名称为 rtl8822cs,如下图所示:

接着修改以下文件:
(1)修改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Makefile 文件,添加以下内容:
obj-$(CONFIG_RTL8822CS) += rtl8822cs/

(2)修改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Kconfig 文件,添加
source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rtl8822cs/Kconfig"

(3)修改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Kconfig/rtl8822cs 下的 Makefile 文件
将文件中的 CONFIG_PLATFORM_I386_PC 的值修改为 n 将文件中的 ONFIG_PLATFORM_ARM_RK3188 的值修改为 y
如下图所示:

将如下图所示所示的修改为 MODULE_NAME := 8822cs

如下图所示,可以打开或关闭 debug 信息。

(4)修改 drivers/net/wireless/rockchip_wlan/Kconfig/rtl8822cs 下的 Kconfig 文件
将第一行的 RTL8822BS 修改为 RTL8822CS,这里是厂家的源码写错了,不改正的话不会编译到这个源码目录。

(5)然后在内核目录下(也就是 kernel 目录下)输入以下命令配置加载驱动。

(6)输入以下命令,将保存好的.config 文件复制替换默认的内核配置 defconfig 文件
cp .config arch/arm64/configs/rockchip_defconfig
(7)然后修改/home/topeet/rk3399_7.1_industry/kernel/net/rfkill/rfkill-wlan.c 文件,添加如下所示内容。
} else if (strcmp(wifi_chip_type_string, "rtl8822cs") == 0) {
type = WIFI_RTL8822CS;

8)然后修改/home/topeet/rk3399_7.1_industry/kernel/include/linux/rfkill-wlan.h 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如下图所示: WIFI_RTL_8822CS

80.3.3 修改 HAl
(1)我们修改/home/topeet/rk3399_7.1_industry/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rk_wifi_ctrl.c 文件, 添加如下所示代码,如下图所示:
{"RTL8822CS",
"024c:c822"},

(2)将 strcpy(recoginze_wifi_chip, "APXXX");注释掉,修改为 strcpy(recoginze_wifi_chip, "RTL8822CS"); strcpy(recoginze_wifi_chip, "RTL8822CS")

(3)修改/home/topeet/rk3399_7.1_industry/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c 文件,添加代码 #define RTL8822CS_DRIVER_MODULE_PATH "/system/lib/modules/8822cs.ko"

添加代码,如下图所示。
#define RTL8822CS_DRIVER_MODULE_NAME
"8822cs"

添加代码,如下图所示:
{"RTL8822CS", RTL8822CS_DRIVER_MODULE_NAME, UNKKOWN_DRIVER_MODULE_ARG},

80.3.4APP
Android 桌面“设置”APP 里面连接 WiFi 的程序在源码:
packages/apps/Settings/src/com/android/settings/wifi/目录下。此部分不需要修改。
经过上面的修改,然后重新编译 Android7 源码,烧写镜像后,便可以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