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的USB_OTG_FS,如果清除IN端点的数据?

楼主(2021-11-05):
请教一下USB_OTG_FS,DEVICE,无DMA,如何清除IN端点的数据?

问题的由来:
GD32与上位机通讯,GD32是DEVICE,OUT后,因为GD32要处理一些任务,或者是线路受干扰了,过了一会才能回复
这时候上位机超时了,重发了OUT,此时能正确的IN,但是这个IN是对应第一次的OUT

设计是一个OUT,对应一个IN,这样一来就造成数据错位了,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

我在ST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及时把IN端点的缓存清除掉就好了,但是同样的方法在GD上无效

请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什么是OUT,IN的,
都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