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103 ADC+DMA 多通道采样

楼主(2021-11-05):
MM32F103 ADC+DMA 多通道采样
请问软件如何配置?

网友A:
参考一下别人的例程

网友B:
这么官网没有么

网友C:
可以参考ST的代码,基本一样的

网友D:
就正常配置呗,哪块你不懂呀?

网友E:
这个我还没操作过,不过可以先做2通道的ADC+DMA,然后再多加几路 试试

网友F:
正常配置即可,好像也没啥不一样的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链接,看看能不能给你点儿启发https://blog.csdn.net/m0_38096844/article/details/83416405

网友H:
正常配置就行,没有特殊注意的

网友I:
其实和单通道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J:
没做过MM32的多通道,做过ST的多通道

网友K:
MM32的ADC部分和ST的ADC部分很相似,可以参考

网友L:
参考一下ST的吧,一看就能会

网友M:
MM32和ST都基本一样的操作

网友N:
去问问MM32的FAE 吧 他家技术挺不错的

网友O:
下载他家的demo,可能会有类似

网友P:
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看他家demo如何做

网友Q:
网上有很多ST,参考参考呗

网友R:
没用过MM32,不知道这块怎么去操作,不过我觉得应该和ST的差不多

网友S:
基本上和ST操作一样,可以搜搜ST的 看看咋写的

网友T:
应该和单通道的也没差多少吧

网友U:
MM32的ADC部分没使用过,这块建议还是找靠谱技术支持问一问

网友V:
参考参考网上的ST的demo吧,我看行

网友W:
问问MM32的FAE 吧,这样会比较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