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MM32F103 待机模式 后独立看门狗不能唤醒。独立看门狗单独测试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1-11-05):
灵动MM32F103 待机模式 后独立看门狗不能唤醒。独立看门狗单独测试可以正常工作。有那位兄弟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那是不是逻辑上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2021-12-14):
待机后,彻底唤醒了吗

网友C(2022-04-09):
是不是因为模式的关系呢?

网友D:
你问问技术支持吧,看看他们有什么说法

网友E:
可能待机模式将看门狗给关闭了?

网友F:
你用其他唤醒源唤醒MCU呢?

网友G:
真没遇到过,我这边一般都是正常模式,进入待机或者低功耗的情况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