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W072BTN蓝牙在官网上找不到相关的固件库,在哪里能找到啊?

楼主(2021-11-05):
蓝牙芯片想的开发在开发时找不到固件库,用ST的库进行开发会发现有些会报错,所以还是想找一份蓝牙的固件库,或者有哪位有蓝牙的应用程序啊?

网友A:
问下代理商或者原厂吧

网友B:
正常蓝牙库是不开源的

网友C:
蓝牙也是以lib形式给你的,你看不到里面的

网友D:
正常来说用ST的蓝牙库肯定不能开发MM32的

网友E:
固件库你指的是调用蓝牙还是蓝牙底层也要看到?

网友F:
蓝牙库都不会开源,只会给你接口,让你调用

网友G:
楼主说的蓝牙应用程序指的是什么?蓝牙源码么

网友H:
蓝牙部分肯定是以调用方式使用的,不会开源哦

网友I:
可以去官网下载demo,自己熟悉熟悉,很快就能上手了

网友J:
楼主想用蓝牙开发啥功能啊?看看我能否帮到你

网友K:
你说的找不到固件库是指的那个?

网友L:
你用ST的库肯定不行,不会兼容

网友M:
蓝牙固件库也是lib呢,你也看不到里面咋写的

网友N:
官网下载基于W072的开发资料,里面应该有应用

网友O:
你是不会调用蓝牙么?

网友P:
正常调用就行,基本上就是蓝牙连接成功会给你个状态,然后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就按串口来干就行

网友Q:
我觉得不行,ST不会完全兼容MM32的

网友R:
这个蓝牙就按串口通讯的思维 来调试它就好

网友S:
官网没有使用手册么?参考参考呗

网友T:
你还是去找MM32的技术支持问一问吧,他家技术支持很好的

网友U:
没有蓝牙应用程序,可以按照正常调用的方式进行开发,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