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RCC设定问题

楼主(2021-11-05):
rc, TE, hz, AC, PLL, ck
各位安安
不好意思 又打扰各位了
我想问有关于RCC设定问题
目前我使用MM32F031K6U6并且用内震荡方式
也就是HSI48MHz输入
接者透过PLLCK输出系统时间
设定流程就是PLL(DM DN)部分设定*4
相关设定程式如下
uint8_t temp=0;
CR |= (RCC_CR_HSION | RCC_CR_HSIRDY | RCC_CR_HSITEN );         ">RCC->CR |= (RCC_CR_HSION | RCC_CR_HSIRDY | RCC_CR_HSITEN );
CR        |= (3<RCC->CR |= (3<<26); //PLLDN = 3 PLLDM = 1;N/M = (3+1)/(0+1)=4;
CFGR = 0x00;                                                //Clear">RCC->CFGR = 0x00; //Clear
CFGR |= RCC_CFGR_SW_PLL;                         //PLL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System clock不分頻 //APB1不分頻 //APB2不分頻">RCC->CFGR |= RCC_CFGR_SW_PLL; //PLL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System clock不分频 //APB1不分频 //APB2不分频
48M/4=>12M...12M*4= 48Mhz">//HSI48Mhz=>48M/4=>12M...12M*4= 48Mhz

do //等待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CFGR>>2;">temp = RCC->CFGR>>2;
temp &= 0x02;
}while(temp!=0x00);

照资料手册这样设定应该没问题
可是当我程式要下载进去时
却发生错误 接者就完全没办法烧进去
去查IC连接状况 都读得到 但却完全没办法烧进去
想问说这要怎么解决
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跟RCC无关,是下载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下载程序和你软件没有关系,是下载配置问题。

网友C:
这个和程序无关,没有看到配置页面上选择端口方式呢?

网友D(2021-12-14):
搞定没呢

网友E:
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