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关于DMA UART的 接收问题?

楼主(2021-11-05):
我想请问一个有关于DMA UART接收问题
如果说今天指定DMA数量为10
然后我设定UART 变数为RXBuff[];
接者我传送端这边送出资料可能不会刚好10Byte 有可能只送送出6Bytec或7Byte之类的
每次接收时我希望他能从RXBuff第0个位置开始接收 也就是RXBuff[0]可以起始收资料
请问这有办法做得到吗
因为我参考范例这边
CNDTR 重新給值 因為這樣才能一直接收">我试者改 DMA_CHx->CNDTR 重新给值 因为这样才能一直接收
可是数值通常超过数量之后回归到RxBuff[0]时 资料就断掉了
想说有没有办法解决这样
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了

网友A(2021-12-14):
不定长接收

网友B:
就是每次接受多少数据,是不确定的么

网友C:
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