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31C6T6下载问题

楼主(2021-11-05):
请教用IAR给MM32F031C6T6下载程序时,出现图片中那种情况,在keil5debug无法识别芯片(如图233),我换个新的单片机第一次烧录可以烧录进去第二次就不行了,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时钟可以调慢点

网友B:
没有识别到芯片,
时钟确实太高了~

网友C:
把时钟换成自动识别

网友D:
把时钟调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