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31和STM32F030程序完全兼容吗?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呢?

楼主(2021-11-05):
有木有厂家给出详细的解答?

网友A:
肯定不会完全兼容啊,
大部分兼容,个别需要稍微改一改,很简单

网友B:
国产的MCU引脚能做到完全兼容,但是程序很难做到的。

网友C:
完全直接替换不可能把,多少要做些修改的

网友D:
程序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E:
好像需要修改时钟配置 部分。

网友F:
MM32F031和STM32F030硬件兼容。

网友G:
你查看一下官网的代码是如何的

网友H:
STM32F030可以使用stm32cubemx开发 的

网友I:
MM32F031支持stm32的hal?

网友J:
你看看版主的资料,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K:
MM32的移植教程。

网友L:
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M:
程序不是完全兼容

网友N:
当然不会兼容,不过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网友O:
不能完全兼容,细节还需要修改修改

网友P:
你是想做什么么

网友Q:
可以看看说明手册

网友R:
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官方介绍的

网友S:
可以问问fae看看怎么修改

网友T:
正常来说不行,除非寄存器一样

网友U:
官方说可以直接替换么?

网友V:
移植不费劲吧,按照STM32F030的应用功能,然后移植到MM32上就好啦

网友W:
程序应该不兼容吧,MM32的主频是72MHz的

网友X:
这个建议您去问问代理商

网友Y:
硬件兼容就行,软件需再调,比改板子周期短

网友Z:
完全兼容应该不行,我记得MM32好像就有一两款能完全兼容ST的,具体型号我还给忘记了

网友AA:
建议你先看看硬件管脚是否完全一致,一致的话就好办多了

网友AB:
你去查一下MM32的说明手册,看看与ST的那些不一样?

网友AC:
这种问题真得问问厂家了,一般情况没谁能研究的这么细致

网友AD:
可以联系代理商,问问是否完全兼容

网友AE:
MM32的031应该不能完全兼容STM32F030吧

网友AF:
给厂家打电话,问一问,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官方解答的比较好

网友AG:
其实也没必要 必须是程序兼容,硬件兼容也行的,程序修改起来不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