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芯片给3.7V锂电池充电,CHRG和CHRGT无法正常变化的问题

楼主(2021-11-05):
充电中,单片机检测CHRGT和CHRG脚的电平。检测到CHRG为低,CHRGT为高时,表示正在充电,亮红灯;检测到CHRG为高,CHRGT为低时,表示充满电,亮绿灯;
但是充电中一直亮红灯,这时候应该是充满了,但就是不变绿,两脚状态也是CHRG为低,CHRGT为高。拔掉充电线,再插上就变绿灯了。充电中不会由红变绿。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

网友A:
啥芯片呢,图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芯片呢,图有吗?

不好意思,忘记发了,充电芯片为SE9017

网友B:
R18太大了
芯片是灌电流 规格书是串了330R 接2个灯,
你试试用1k
1k改100R 试试

楼主:
SE9017规格书

网友A:
从你两个脚的状态看,你认为芯片充满了,芯片却没有检测到充满,所以两脚状态还是充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两个脚的状态看,你认为芯片充满了,芯片却没有检测到充满,所以两脚状态还是充电状态 ...

接近满电状态充了一个小时,两脚状态还是充电状态,拔掉再插上,两脚状态就变为充满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8太大了
芯片是灌电流 规格书是串了330R 接2个灯,
你试试用1k

我把10K上拉换成5K,测了两块电池目前是正常的,正在测更多的数据。公司一个10年电子工程师说跟上拉电阻大小没关系,并且规格书上的330R是限流电阻。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