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DMA可以做高速ADC采样吗

楼主(2021-11-05):
外部高速ADC,PWM输出做时钟驱动,GPIO端口做数据接口,DMA读取到内部RAM,可以做到30M的采样速度吗,新唐M4的IO口的读取速度有那么高吗

网友A:
PDMA是what啊

网友B:
同问,这个 M031的PDMA 范例, 我一个都没调试成功,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C:
M4的IO应该可以达到吧

网友D:
30M的采样速度,是不是性能的话要求翻倍啊,这个你还真得去搜搜手册

网友E:
这个我不太清楚,去查查手册吧

网友F:
IO翻转正常可以达到50MHz吧,这倒是没测过

网友G:
PDMA是啥?新唐专有的么?

网友H(2021-12-11):
这是什么

网友I(2022-01-11):
你做出来了吗?我在想能不能做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