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INIBOARD开发板硬件问题

楼主(2021-11-05):
PB7排针焊盘与MM32F103的PB7引脚,我用万用表检测,好像是断路没有接通

网友A:
两个方面,一个是PCB线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B:
看下是不是线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面,一个是PCB线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也可能测量时焊盘接触不实,啊哈哈哈

网友D:
你可以下一个关于这个板子的原理图看一看

网友E:
你把原理图发出来呗,看一看是通或者断开

网友F:
有可能,因为是开发板嘛

网友G:
正常不应该啊,丝印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对的

网友H:
没有这块板子,要不就可以帮你测一测

网友I:
你用的是万用表的通断档测试的吗?

网友J:
你看看这根线都连接了哪,是不是有虚焊的位置?

网友K:
正常来说,不应该呀

网友L:
这种硬件问题还是建议你去查一下对应的原理图

网友M:
看看板子上是不是有跳线或者是测试点呢?

网友N:
是不是电路板有虚焊的呀?

网友O:
这块板子的全称是什么?我帮你查一查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P:
正常来说,不会断开的,因为中间没有元器件

网友Q:
你看一看,问有没有测测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R:
好好测一测,别着急,万一有误操作的地方了呢

网友S:
按正常设计来说,不会断开的

网友T:
断开也没啥意义啊 你还是看看原理图吧

网友U:
PB7是啥功能引脚么?

网友V:
再测测吧,我觉得断开什么啥意义

网友W:
可能是虚焊了,你换个IO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