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微MM32F1如何利用SPI接口增大内存

楼主:
灵动微MM32F103使用高性能的ARM-M3 32位的RISC内核,最高工作频率为96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I/O端口和连接到两条APB总线的外设,所有型号的器件都包含2个12位ADC,2个12位的DAC,2个电压比较器,三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一个PWM高级定时器,还包括标准和先进的通信接口;两个I2C接口和SPI接口,2个UART接口,一个USB接口和一个CAN接口,以上是对灵动微MM32F103一个简单的介绍,
   看图1 我们可以知道这款MCU内存字节在64/128,SRAM内存字节为20, 在实际的使用会不会出现数据不够存储的情况,那么选择存储外扩时我们可以考虑一种伪静态的SPI SRAM,只需要SPI接口或者QPI接口,而灵动微这款MCU是提供了两个SPI的借口,非常简单实现单线、4线和8线的方式操作SRAM。SPI SRAM这种产品的速度,20MHz~200MHz,功耗也低,更重要的是在价格上有也较比6晶体的SRAM更具备优势,,同时容量范围大16Mb,32Mb,64Mb。

  这种存储解决方案已经得到较多MCU相关厂家的认可及支持

楼主(2021-11-05):
如果是要求对数据传速速率比较高的产品应用, 可以考虑选用DDR SPI SRAM,此种产品仅需要13 I/O,实现400MB/s或者3.2Gbps的数据吞吐速率。

网友A:
MM32的SPI速度可以到40MHz

网友B:
PSRAM - Pseudo SRAM(伪静态随机存储器)是一种具有SRAM接口协议在使用中无需刷新,无需DRAM控制器、具有DRAM单管存储结构的存储器,比SRAM容量大很多,比SDRAM容易使用,功耗也低很多,

网友C:
串口SRAM外扩RAM资源用于应用设计中是一种低成本低功耗的存储解决方案!

网友D:
一种伪静态的SPISRAM,只需要SPI接口或者QPI接口,就可以简简单单实现单线、4线和8线的方式操作SRAM。

网友E:
选个spi接口的flash

网友F:
换大容量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