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标准和非标poe交换机如何选择

楼主(2021-11-05):
近年来,PoE供电技术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凭借简化用电设备的安装和部署、节能,安全等一系列优势,PoE供电成为无线覆盖、安防监控、以及智能电网等场景的新宠。在技术交流中,困惑最多的其中就有POE的问题。
今天就由小编与大家共同了解PoE交换机的重要指标,帮助大家了解PoE交换机技术参数,以便于用户选择更合适适合自己的PoE交换机产品。
一、交换机类别
1、网络构成方式
接入层交换机、汇聚层交换机、核心层交换机
2、OST模型
第二层交换机、第三层交换机、第四层交换机……第七层交换机
3、交换机的可管理性
可管理型交换机、不可管理型交换机。区别在于对SNMP/RMON等网管协议的支持

二、如何辨别标准和非标PoE交换机
1、标准POE交换机:符合IEEE802.3af、802.3at标准,就是标准POE交换机(俗称48V),完整的POE包括供电端设备(PSE, Power Sourcing Equipment)和受电端设备(PD, Power Device)两部分,poe交换机为PSE设备的一种。PSE是为终端供电的设备,也是POE以太网供电过程的管理者。PD是接受供电的终端设备(48V国标设备含有PD芯片)。
2.非标准POE交换机:相反则为非标准POE交换机(“非标准”简称”非标”俗称24V,但是非标有48V、24V、12V、5V等)。
要判断一台交换机是普通交换机还是PoE交换机,方法很简单,用肉眼从产品外观即可判断。看产品标签正规厂家出厂的产品,都会有产品标签,一般来说在产品底部。仔细阅读标签上的产品信息,便能判断一二。看交换机面板,如果底部标签上没有上述信息,则可查看面板。有的品牌会将交换机名称和型号印在面板PVC上,而且面板上的LED指示灯往往也带有PoE标志。
3、看电源参数
使用外置电源的PoE交换机,其电源适配器上往往标有详细的参数,从供电电压来判断,如果为48V的话则为PoE交换机,如果为9V/12V的通常是普通交换机。
使用内置电源的交换机无法看到电源参数,但有的产品会在产品标签上标注额定功率,如果功率的数值较大(通常大于150W),则基本可以判断为PoE交换机。
三、交换机主要参考参数
1、线速是什么? 线速是指交换机的端口上每秒钟传输的bit数,单位为bps(bit per second,即每秒传输多少bit,一个bit也就是一个二进制数0或者1)。
2、背板带宽是什么? 热交换机的背板带宽,是交换机接口处理器或接口卡和数据总线间所能吞吐的最大数据量。背板带宽标志了交换机总的数据交换能力,单位为Gbps,也叫交换带宽。所以只有模块交换机(拥有可扩展插槽,可灵活改变端口数量)才有这个概念,固定端**换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并且固定端**换机的背板容量和交换容量大小是相等的。背板带宽决定了各板卡(包括可扩展插槽中尚未安装的板卡)与交换引擎间连接带宽的最高上限。由于模块化交换机的体系结构不同,背板带宽并不能完全有效代表交换机的真正性能。固定端**换机不存在背板带宽这个概念。
计算公式:端口数×相应端口速率×2(全双工模式)
24口百兆+2口千兆:24*2*100+2*2*1000=8.8Gbps
3、吞吐量是什么? 吞吐量(也称为整机包转发率)是指网络、设备、端口或其他设施在单位时间内成功地传送数据的数量(以比特、字节等为测量单位),也就是说吞吐量是指在没有帧丢失的情况下,设备能够接收并转发的最大数据速率。
4、包转发率是什么? 对于网络设备而言,除了吞吐量这个重要指标以外,报文转发率,也就是常说的包转发率是衡量网络设备性能的另一个主要指标。包转发率一般是指以64字节数据包的全双工吞吐量,该指标既包括吞吐量指标也涵盖了报文转发率指标。

下面以一个1000Mbps的线速端口计算一下其最大包转发率。
1000Mbps=1,000,000,000bps/(84*8bit)≈1,488,095pps=1.488Mpps
按照此算法以此类推,可以得出以下常用线速端口的包转发率:
万兆线速端口包转发率14.88Mpps
千兆线速端口包转发率1.488Mpps
百兆线速端口包转发率0.1488Mpps
包转发率=千兆端口数量×1.488Mpps+百兆端口数量*0.1488Mpps+其余类型端口数*相应计算方法。
24口百兆口,2个千兆口:2*1.488+24*0.1488≈6.6Mbps
5、线速交换:是指能够按照网络通信线上的数据传输速度实现无瓶颈的数据交换。其实现首先依ASIC芯片,通过专用硬件完成协议解析和数据包的转发,而不是通过软件方式依交换机的CPU完成。线速交换的实现还借助于分布式处理技术,交换机多个端口的数据流能够同时进行处理。因此局域网交换机可以看做是CPU、RISC和 ASIC并用的并行处理设备。
6,PoE供电功率 既然是PoE交换机,必看的关乎其供电性能的参数就是PoE供电功率,包括PoE供电标准和总的PoE功率两个方面。PoE供电标准有af和at标准,前者允许端口最大供电功率为15.4W,后者许端口最大供电功率为30W,所以支持at标准的PoE交换机更好。
四、标准POE交换机的供电过程

1、检测: poe交换机先输出很小的电压,检测到含有支持IEEE802.3at/af标准芯片的受电端设备(支持IEEE802.3at/af标准芯片简称”PD”)。
2、PD分类:检测到PD后, poe交换机对PD设备进行分类,并评估PD设备的功率。
3、供电:在启动期内(一般小于15μs), poe交换机从低电压向PD供电,直到供够PD所需的电压,为PD设备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
4、断电:若PD设备断开, poe交换机会快速(一般在300~400ms之内)停止对PD供电,并重复检测过程以检测线缆的终端是否连接PD设备。
总的PoE功率一般都会在产品说明书中明确说明,表示的是整个PoE交换机可以提供的最大供电功率。
五、POE交换机选择时的注意事项
1、PoE交换机型号比较多,端口数有4、8、16、24,端口传输速率有百兆和千兆的,供电功率有100W、200W、300W、400W的,需要什么端口数和端口传输速率的,都需要选择正确。
2、网线质量的好坏对PoE供电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一般推荐使用超五类网线、六类网线以及超六类网线。网线的内部材质也很重要,不要使用什么铝线、铜包铝线、铜包铁线、铁芯线等,使用无氧铜网线最佳。
距离在80米内理论上PoE供电的距离在100米,但鉴于市场上网线质量以及环境的影响,实际采用的供电距离尽量维持在80米内。
3、PoE交换机尽量不要选择非标的。非标的之所以还存在一是因为成本低,虽然非标有些场所也可以使用。但非标的PoE交换机存在安全隐患,比如烧坏与之连接的网络设备。使用非标PoE交换机时,其供电电压和受电设备电压一定要一致。
POE供电只是众多工程项目供电方式的一种,还有很多其他方式,都有各自的适用性,无所谓好坏,大家可根据项目需求和施工难度选择使用。
官网:http://www.xmjisujia.cn
公众号:极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