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上拉电阻开了关不掉

楼主(2021-11-05):
P1M1 = 0x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_SW2 |=0x80;
P1PU=0xc0;//上拉4.1K电阻
temp1=50;
while(temp1--);
P1PU=0x0;//关上拉4.1K电阻
P_SW2 &=0x7f;

P1.6P1.7设成双向口,下拉20K电阻,没开上拉时,测电平是0。3V,开上拉后,测电平是4.7V。后面关掉上拉后,测电平还是4.7V,没有关掉。正常应试是0.3V才对的

网友A:
这么低级的问题,先找自身原因吧,不要老怀疑芯片bug

看我16楼的测试验证,还真的有这回事!

网友B:
程序不完整。另,建议换芯片使用最小系统重测,排除干扰因素。

看我16楼的测试验证,还真的有这回事!

网友C:
你用5.1K测试就不会这样了。
内部额外上拉电阻帮忙上拉输出高,关闭额外上拉电阻,则由弱上拉继续拉高,10K~50K是比较临街的电阻,你用5.1K或以下,弱上拉就拉不高了。或者你设置为开漏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完整。另,建议换芯片使用最小系统重测,排除干扰因素。

这个就是最小系统测试。没有其它程序

你这个肯定不是完整程序, 头文件呢?端口定义呢?变量声明呢?void mai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5.1K测试就不会这样了。
内部额外上拉电阻帮忙上拉输出高,关闭额外上拉电阻,则由弱上拉继续拉高,10K ...

如果IO口设成双向时,下拉20K,就算P1.6,P1.7输出1,但量电平还是低电平的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可能的,仔细检查吧。
比如万用表有无问题,管脚有没有量错等。。。
建议其他的程序全部屏蔽,就设置的几句话,逐步逼近,相对好检查。。。

网友A:
先研究搞懂IO内部结构。
20K显然没办法拉低(20K*250uA=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最小系统测试。没有其它程序

如果你这是最小系统,你这程序反复循环执行——  一下开上拉,一下关上拉,你在输出端得是脉冲,用万用表测得有电压输出是正常。
把测试程序改下,用另一个端口控制上下拉,比如用P32高电平控制上拉,低电平控制下拉

楼主:
最新的程序和测试结果,得到结论是,开了上拉后,再关上拉时,读出的IO口数据都是高电平了。跟实际量的不一样。电源是5.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研究搞懂IO内部结构。
20K显然没办法拉低(20K*250uA=5V)。

如果是双向口,你不开上拉,20K的下拉显然是可以拉低的。自已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可能的,仔细检查吧。
比如万用表有无问题,管脚有没有量错等。。。
建议其他的程序全部屏蔽,就 ...

贴了最新程序和结果。测试结果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这是最小系统,你这程序反复循环执行——  一下开上拉,一下关上拉,你在输出端得是脉冲,用万用表 ...

把P1PU=0x80;//把P1.7开上拉,P1.6不开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P1PU=0x80;//把P1.7开上拉,P1.6不开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你程序有问题,即然为了测试,程序里为什么反复上拉下拉?
变量temp1是50,输出端反复上下拉的时间都小于1ms,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程序有问题,即然为了测试,程序里为什么反复上拉下拉?
变量temp1是50,输出端反复上下拉的时间都小于 ...

你看最后贴的程序,延时是3S了。就算是1MS也没问题。改变IO口的状态,延时个几US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最后贴的程序,延时是3S了。就算是1MS也没问题。改变IO口的状态,延时个几US就行了。 ...

我花了两小时用我的试验板验证过,看来这个STC8的上拉电阻在接通后真的不能完全断开。验证器材如下:TST8H8K64U,  P2.4接有按键。 P7.0接有LED灯做测试指示.。P6.7做上拉电阻测试,P6.7与GND焊接有一个20K电阻。
试验操作:  初始化时P6.7接通上拉电阻。  后面的程序——  如果按下SW1键(P2.4与GND接通), 那 P6.7的上拉电阻断开,这时测试指示灯 P70_LED亮。
如果放开SW1键,那P6.7的上拉电阻接通, 测试指示灯 P70_LED灭。

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stc8h.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w1 = P2^4;
        sbit sw2 = P2^5;
        sbit sw3 = P2^6;
        sbit sw4 = P2^7;
        sbit sw5 = P3^0;
        sbit sw6 = P3^1;
        sbit BUZ = P1^3;

    sbit LED_P70 = P7^0;
        sbit LED_P71 = P7^1;
        sbit LED_P72 = P7^2;
        sbit LED_P73 = P7^3;
        sbit LED_P74 = P7^4;
        sbit LED_P75 = P7^5;
        sbit LED_P76 = P7^6;
        sbit LED_P77 = P7^7;

        void main()
        {
        P0M0=0x00;         //-----下面是初始化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P6M0=0x00;
        P6M1=0x00;
        P7M0=0x00;
        P7M1=0x00;
        BUZ=0;

        P_SW2 |= 0x80;                         //D7位控制访问扩展SFR特殊寄存器

    P6PU=0x80;//接通上拉4.1K电阻

         //-----上面是初始化-----------

        //----------------------------------
                while (1)       //主函数
          {

           if(sw1==0)         //sw1键按下
           {
           P6PU=0x00;//关断上拉电阻
           LED_P70=0;   //LED灯亮
           }

           if(sw1==1)  //sw1键放开
           {
           P6PU=0x80;//接通上拉电阻
           LED_P70=1;   //LED灯灭
           }
           else;
           }
         }

试验结果1:没有按下sw1,(P6PU=0x80;  //接通上拉电阻),测得P6.7电压是4.49V.
                按下sw1键,(P6PU=0x00;  //关断上拉电阻),测得P6.7电压是3.58V.
反复断电再试也是如此。

-------------------------------------------------------

跟着我思考下,在按下SW1键时,把P6.7改成开漏输出,效果不同了。
改过的程序如下,带*****的是增加的语句

        //----------------------------------
                while (1)       //主函数
          {

           if(sw1==0)         //sw1键按下
           {
           P6M0=0x80;         //设置P6.7口为开漏输出    *******************************
           P6M1=0x80;    //*******************************

           P6PU=0x00;//关断上拉电阻
           LED_P70=0;   //LED灯亮
           }

           if(sw1==1)  //sw1键放开
           {
           P6M0=0x00;  //设置P6.7口为准双向口     *******************************
           P6M1=0x00;       //*******************************

           P6PU=0x80;//接通上拉电阻
           LED_P70=1;   //LED灯灭
           }
           else;
           }
         }

试验结果2:没有按下sw1,(P6PU=0x80;  //接通上拉电阻),测得P6.7电压是4.49V.
                按下sw1键,(P6PU=0x00;  //关断上拉电阻),测得P6.7电压是0V.

----------------------------------------

在初始化时没有 ( P6PU=0x80;//接通上拉4.1K电阻   )  这句,   后面程序也没有用这句,那么P6.7对地的电压是0.3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的程序和测试结果,得到结论是,开了上拉后,再关上拉时,读出的IO口数据都是高电平了。跟实际量的不一 ...

这个程序看着好别扭啊。
为啥要涉及P_SW2,屏蔽掉不行吗?

P_SW2的D7位是控制扩展SFR特殊寄存器的访问, 在STC的文档例程里面每读写一次扩展SFR特殊寄存器都要打开这个D7位,访问后再关闭。不知何解, 我自己写的程序只在初始化那打开,这后没关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花了两小时用我的试验板验证过,看来这个STC8的上拉电阻在接通后真的不能完全断开。验证器材如下:TST8H ...

把规格书看懂了再来做实验好吗?
根据规格书给出的参数数据,准双向模式,高电平弱上拉电流输出典型值是270uA,约等效为9.6K(=(5V-2.4V)/270uA)上拉电阻,下拉20K电阻,分压约为3.4V,与你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规格书给出的1到0转变电流是最小200uA典型270uA最大600uA。
如果按最大计算的话,至少需要3.3K(=2V/600uA)电阻才能把高电平拉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规格书看懂了再来做实验好吗?
根据规格书给出的参数数据,准双向模式,高电平弱上拉电流输出典型值是2 ...

那么:未接通那个4.1k上拉电阻时,只是设置了准双向口,用20k电阻能把电压拉低到0.3v ,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么:未接通那个4.1k上拉电阻时,只是设置了准双向口,用20k电阻能把电压拉低到0.3v ,什么原理? ...

先搞懂准双向结构的工作原理。
1转0需要瞬间大电流(典型270uA),切0后关闭弱上拉(极弱上拉还开着),保持0只需微弱电流(看规格书描述5V供电典型是18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规格书看懂了再来做实验好吗?
根据规格书给出的参数数据,准双向模式,高电平弱上拉电流输出典型值是2 ...

纸上谈兵,双向口,IO悬空时,是极弱上拉。电流是5uA.5V的供电,下拉20K就是0.3左右。自己算下。建议接个下拉电阻实际量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花了两小时用我的试验板验证过,看来这个STC8的上拉电阻在接通后真的不能完全断开。验证器材如下:TST8H ...

事实胜于雄辩,STC8的上拉电阻就是个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纸上谈兵,双向口,IO悬空时,是极弱上拉。电流是5uA.5V的供电,下拉20K就是0.3左右。自己算下。建议接个 ...

谁告诉你双向口IO悬空是极弱上拉?看得懂规格书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纸上谈兵,双向口,IO悬空时,是极弱上拉。电流是5uA.5V的供电,下拉20K就是0.3左右。自己算下。建议接个 ...

自己用脑子想一想,如果只有5uA上拉电流,还有高电平输出能力吗?(5uA只能驱动500K负载到高电平。)

网友A:
做技术,先学会看懂规格书。
按自己的想当然来,所谓的验证、事实。。。都只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技术,先学会看懂规格书。
按自己的想当然来,所谓的验证、事实。。。都只是扯 ...

纸上谈兵,你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双向口IO悬空是极弱上拉?看得懂规格书不?

老姚告诉我的,
5V,20K下拉,双向口,输出1,测到电压是0.3V,0.3/20=15UA。这个结果对不对?????

现在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双向口,下拉电阻(最后用的是5.1K),开了上拉电阻后,再关掉时,读IO口的数据都是高,但实际的电平是低。

标题有误,上拉电阻可以关掉,开/关上拉电阻,IO电平有变化,但读到的数据都是高电平。

网友F(点评):
有争论才有进步,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姚告诉我的,
5V,20K下拉,双向口,输出1,测到电压是0.3V,0.3/20=15UA。这个结果对不对???? ...

晕菜,看不懂规格书还唧唧歪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姚告诉我的,
5V,20K下拉,双向口,输出1,测到电压是0.3V,0.3/20=15UA。这个结果对不对???? ...

端口为1时弱上拉和极弱上拉同时打开,1到0转变后,弱上拉自动关闭,极弱上拉继续打开。输出1下拉5.1K量到1.65V,说明上拉输出电流324uA,与规格相符。
读回显示高电平正常,因为1.65V还在高电平门槛(1.6V)以上(规格书给出的低电平门槛电压是1.32V)。
************************************

网友A:
下午花了点时间做了实物验证,实验结果与规格书数据相符。
测试使用的是从淘宝渡河蚂蚁电子购买的STC8A8K64S4A12 LQFP44核心板。
在P0\P1\P4口上做了测试。端口没做任何配置,按复位上电默认值。多个IO分别下拉不同电阻(1K\2K\3.3K\3.6K\3.9K\4.7K\5.1K\10K\39K\47K\100K)。根据实验结果估算,弱上拉的1到0转换电流大概在400uA左右。
1、下面是不同下拉电阻时的输出电压数据。在3.9K及更小阻值时可以拉到低电平,4.7K及更大阻值时不可以拉到低电平。
3.8V/20K、2.87V/10K、1.7V/5.1K、1.7V/5.1K、1.57V/4.7K、0.06V/3.9K
2、上电时有下拉电阻IO除100K下拉IO外,输出全部为低电平(47K下拉IO电平0.82V)。正常。上电初始IO电平为0,弱上拉自动关闭,极弱上拉只能驱动47K以上更大阻值到高。
3、外部用电阻将IO强拉高后去掉外部上拉,除3.9K及更小阻值下拉IO恢复低电平外,其他IO保持高(1.57V或更高)。正常。IO强行拉高后弱上拉自动打开,需要400uA左右拉电流(1--》0转换电流)才能把IO拉到1.5V以下才能自动关闭弱上拉。
4、外部用镊子将高电平IO对地短路后放开,除100K下拉IO恢复高电平外,其他IO保持低(0.82V或更低)。正常。IO强行拉低后弱上拉自动关闭,只有极弱上拉输出(电流约15uA左右),47K及以下电阻就可以保持拉低。
5、20K\5.1K下拉IO低电平时拉高(外部用小电阻直接碰5V)后输出高电平(拉高前已经接上万用表),断开万用表一会再量,IO电压却变成了低电平。正常。万用表输入表笔间有200pF左右输入电容,接上IO瞬间对地有个大电流放电,直接将IO拉到低电平(自动关闭弱上拉),弱上拉关闭后20K\5.1K可以保持低电平输出。用100pF\300pF瓷片电容做了测试,接上瞬间可以触发1-》0转变。

网友F(点评):
费了大功夫了,学习了,我从没这么精确的算过。

网友A:
做技术与打战可不同。打仗忌讳纸上谈兵,做技术“纸上谈兵”可是基本。
脱离规格书来做技术,以后有的是你哭的时候。

网友E:
回复精彩,有争论就有进步,既然stc8有这问题,各自可根据自己的电路情况进不同设计,比如可以设置成开漏输出,或准双向口,或带上拉电阻。
再不行就换其他品牌的。

网友G:
折腾这货,有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下午花了点时间做了实物验证,实验结果与规格书数据相符。
测试使用的是从淘宝渡河蚂蚁电子购买的STC8A8K64 ...

学习了,这个规格书一直看不懂是啥意思,原来是这样用的,感谢感谢

网友I(2022-02-21):
引用 网友E:
回复精彩,有争论就有进步,既然stc8有这问题,各自可根据自己的电路情况进不同设计,比如可以设置成开漏输 ...

这个不是问题,这个设计就是一个滞回。

网友J(2022-04-28):
有空,一直没用过上拉电阻功能,今天也实际试验了一下。

STC8H8K64U B版。 额外的LED正极接P00, 负极接地。
因启动时P0为默认高阻,P0PU=0XFF (借用了全个P0口)则上拉可将LED点亮,延时后循环将P0PU翻转(=00) 则LED关闭。
代码、结果见图。结论是:STC8上拉电阻开了 关掉。

(4049)

网友K(点评):
得用点亮电流大的LED,否则弱上拉也会点亮LED,就看不出效果了。

网友J:
将MCU 改为STC32G12K128-Beta, 头文件改为STC32G.H, 使用KEIL C251 V5.60编译,下载,结论是STC32G的上拉电阻也是可以关闭的。

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