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对于bootload后USART2不能使用的疑惑

楼主(2021-11-05):
最近做了一个bootload的实验。
1,在bootload代码中开启了usart2和usart1这两个外设,
2,在APP代码中也开启了usart2和usart1这两个外设,
疑惑点是,当在bootload中执行了升级功能后跳到APP中时,APP中的usart2不能使用,但是如果刚进去bootload中马上跳到APP,这时在APP中就可以用USART2
,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跳转失败往往跟中断处理或中断向量表重定位有关系。

网友B:
你跳转前将所有刚才开启过的中断都关闭掉、将刚才用过的外设都做下复位,

网友C:
然后清清爽爽地做跳转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在研究 can 的bootloader

楼主:
需要设置中断向量表格

网友B:
我也不明白这个

网友E:
没用bootloader弄过

网友F:
如果只开启这一个呢

网友G:
有默认的中断向量表啊

网友H:
什么是单片机的app呢

网友I:
还没有接触的这么深入过

网友J:
如果只用一个呢

网友K:
会不会互相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