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方式采集外部200khz-250khz脉冲芯片选型

楼主(2021-11-05):
stm32定时器方式采集外部200khz-250khz脉冲芯片选型

楼主:
现在不知道如何确定主频应为多少合适

网友A:
是采集频率还是周期

楼主:
采集频率

网友B:
随便一个芯片都搞定了,

网友C:
一个定时,一个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D:
定时到了,把计数值读出来,重启下一次

网友E:
幅值是多少啊

网友F:
这种采样频率不需要很高

网友G:
应该是如何确定采集频率吧

网友H: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H:
信号频率的3倍就行了

网友I:
这个速度应该一般都可以的吧

网友J:
保证采样速率就行啊

网友K:
脉冲的幅值是多少啊

网友L:
为什么要用定时器采集  要计算频率的是吗

网友M:
单片机还没有选型是吗

网友N:
直接用一个专用芯片吧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