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送float型的数是个小数,是不是要按位提取

楼主(2021-11-05):
void shakeHand_A()                        //握手信号
{
         do{
                 SBUF=0xaa;        //发送联络信号
                 while(TI==0);        //等待一帧发送结束
                      TI=0;
                 while(RI==0);        //等待乙机回答
                    RI=0;
         }while((SBUF^0xbb));        //乙机未准备好,继续联络
}

void shakeHand_B()                          //握手信号
{
           do{
                    while(!RI);
                  RI=0;
         }while((SBUF^0xaa));        //判断甲机请求否

        SBUF=0xbb;                //发应答信号
         while(!TI);
         TI=0;
}

如果A机的握手程序开始了,可是这是B机的程序还没到这边

网友A:
没有接受到A机发的数据,当然也不会向A发送确认信号

网友B:
A机没有收到数据程序也不会向下走啊

网友C:
是啊,程序就死在这边了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D:
知道就好
这样的程序仅用来DEMO.

网友E:
嗯,现实中一般还是要打包发送

网友F:
呵呵,当然一定要设超时控制...

网友G:
lz用串口在模拟什么协议呢?

网友H:
如果对方乙机程序没有运行到,这甲机就会等待中

楼主:
发了个小错误。。。
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I:
一般自己通信的话,怎么发的怎么收,
如果对接的话,需要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