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损坏单片机

楼主(2021-11-05):
eeprom操作错误会不会损坏单片机?

楼主:
88h4051类eeprom

网友A:
对,操作错误,顶多就是存不了数据

网友B:
嗯,或是得不到数据

网友C:
水放多放少了,只会把饭烧砸了,不至于把电饭锅也给烧了的,楼主多虑了。

eeprom操作错误的后果有2个:
1)要保存的数据,或已保存的数据可能被你误差写;
2)中颖的大部分51除了支持类EEPROM的读写操作,还支持对用户代码区域的IAP,也就是说可以引刀自宫!这个楼主就要注意下了,虽然不会损坏单片机,但是误操作可能会擦掉内置的程序,导致运行错误。

楼主:
不会损坏单片机,有可能插除掉内置的程序,导致运行错误。。。

楼主:
预料中的结果,先结贴吧,多谢大家啦

网友D:
你是指MCU内部EEPROM还是外部?

网友E:
这个肯定不会啊

网友F:
什么意思,操作EEPROM怎么会损坏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