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电源的PSRR与频率的关系怎么测量

楼主(2021-11-05):
(无正文)

网友A:
PSRR简单的可以直接测量,直流电源加上一个调制已知频率的交流电,然后测量该放大器0输入时候,输出端该频率的幅度,其比值的分贝值就是PSRR对应某个频率的值。
一般条件为了测量方便,直流电源串联一个合适电感,再用电容耦合1KHz交流电,测量0输入时候放大器输出值。就为1KHz的PSR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RR简单的可以直接测量,直流电源加上一个调制已知频率的交流电,然后测量该放大器0输入时候,输出端该频 ...

谢谢坛友回复,我学习吸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