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IO来实现I2C

楼主(2021-11-05):
怎么用IO来实现I2C

楼主:
嗯,用SH69P55写的I/O模拟I2C的程序和说明文档

网友A:
http://www.sinowealth.com/fae_file/softip/zh/I2C-24C02_V1.0.RAR

楼主:
多谢,随便问一下,SDA   SCL 到底是什么电平时,才发送数据

网友B:
这个去看一下I2C的规范就明白了

网友C:
LZ可以先详细看一下I2C协议的定义,然后再参考网上的代码。

网友A:
I2C协议中是双线通讯,clk负责clock时钟,sda是通讯数据线。通讯由clk边沿控制。sda高低电平为数据。

网友D:
I2C协议的关键是要注意第9个clock时的ACK信号。这个信号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E:
看iic spc 自己写 或修改别人的

网友F:
说一棵大树,怎么砍能砍成板凳?

楼主:
对照别人程序或者瞅瞅DATASHEET自己整

网友B:
就是用普通IO口模拟器件的时序,具体楼主可以看看AT24C02的规格书,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C:
通讯由clk边沿控制。sda高低电平为数据。可以参考I2C定义。。

网友G:
可以用IO模拟IIC

网友H:
可以的,IIC很多时候都是用IO模拟的。

网友I:
普通IO模拟IIC很常见

网友J:
用IO模拟IIC是很经典的应用,以前8位机的时候,很多没有硬件IIC就是靠软件IO来模拟的,网上教程代码一大堆,自己好好学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