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在IAR中如何将数组常量定义在flash中

楼主(2021-11-05):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用const修饰,好像还是存放在ram中的,怎样才能存放在flash中呢,常量数组中有将近200个常量。。。

网友A:
没用过IAR,但是IAR应该会有链接文件这种东西吧,里面应该会定义ROdata在TEXT段(或者CODE段)还是在DATA段

网友B:
如果在TEXT段那就是在FLASH里,在DATA段就是在RAM里

网友C:
const int gamma @ 0x8084 = 3; /* OK */

网友D:
给它指定地址试试看

网友E:
有点太多了吧

网友B:
这个说不好

网友F:
直接找个地方,通过flash编程写进去就好,很方便的。

网友G:
STM8的例程里也有参考代码。

网友H:
可以指定地址存放吗

网友I:
需要保证其他代码不会误操作

网友J:
ram中可以存放常量吗

网友K:
这个数量有点多啊

网友L:
有必要吗 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M:
直接指定地址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