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SCODE STM32 裸机之超声波测距(HC-SR04)

楼主:
开发环境:VSCODE(gcc编译链)+STM32CubeMX(也可以使用HUAWEI-LiteOS-Studio) 。
代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fIR0GFQOBZPl1NfQP08w
提取码:6b0c

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 IO 口 TRIG 触发测距,给最少 10us 的高电平信呈。
(2)模块自动发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 IO 口 ECHO 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
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以上时序图表明你只需要提供一个 10uS 以上脉冲触发信号,该模块内部将
发出 8 个 40kHz 周期电平并检测回波。一旦检测到有回波信号则输出回响信号。
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所测的距离成正比。由此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的回响信号
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得到距离。公式:uS/58=厘米或者 uS/148=英寸;或是:距离=
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建议测量周期为 60ms 以上,以防止发射信号对
回响信号的影响。

HAL库代:
void HCSR04_Read_Data(float *cmA,float *cmB,uint16_t *cmC)
{

        while(ECHO_IN() ==1);

        TRIG_H();
        delay_us(1);     //10uS 以上脉冲触发信号
        TRIG_L();

        while(ECHO_IN() ==0);           //ECHO_IN为0时,无信号
    htim6.Instance->CNT = 0;        //清空
        HAL_TIM_Base_Start(&htim6);     //开启定时器
        while(ECHO_IN() ==1);           //有信号返回,ECHO 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HAL_TIM_Base_Stop(&htim6);                //关闭定时器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cmA =(((htim6.Instance->CNT)*340)/1000000.0)/2*100;   //声速换算
        *cmB = ((htim6.Instance->CNT))/58.0 ;                                   //厘米换算
        *cmC = ((htim6.Instance->CNT))/58;                                           //整数换算

}
固件库3.5代码

void HCSR04_Read_Data(float *cmA,float *cmB,uint16_t *cmC)
{
        while(ECHO_IN() ==1);

        TRIG_H();
        delay_us(15);    //10uS 以上脉冲触发信号
        TRIG_L();

        while(ECHO_IN() ==0);   //ECHO_IN为0时,检ECHO_IN为0时,无信号
        TIM_SetCounter(TIM6,0); //清空
        TIM_Cmd(TIM6,ENABLE);   //开启定时器
        while(ECHO_IN() ==1);   //有信号返回,ECHO 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TIM_Cmd(TIM6,DISABLE);        //关闭定时器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cmA =((TIM_GetCounter(TIM6)*340)/1000000.0)/2*100;   //声速换算
        *cmB = (TIM_GetCounter(TIM6))/58.0 ;                                                                        //厘米换算
        *cmC = (TIM_GetCounter(TIM6))/58;                                                                                        //整数换算

}

网友A(2021-11-06):
这个测试精度怎么样,
我也需要测距
但是看这个价格太便宜,一直没用,担心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精度怎么样,
我也需要测距
但是看这个价格太便宜,一直没用,担心精度不够 ...

只能达到厘米级的精度。显示可以测到毫米

网友A:
好的,回头也试试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回头也试试
学习了

要高精度可以用激光测距,可以达到毫米级

网友B:
做得好可以到1um 分辨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好可以到1um 分辨率吧。

1US计时,小数点后面最多3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US计时,小数点后面最多3位

不是1μS,是1μm。1uS 分辨率是幼儿园级别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1μS,是1μm。1uS 分辨率是幼儿园级别的玩具。

看你在什么产品上面

网友C:
这个能到1um?

网友D:
裸机的实时性如何

网友E:
测距范围能有多少啊

网友F:
精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G:
超声波的限制是什么

网友H:
开发环境友好吗

网友I:
系统能提高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跑系统能提高性能吗

硬件是基础,软件是灵魂,你觉得呢

网友J(2022-11-19):
如何定时器测量呢?

网友K(2024-11-12):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L: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