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pcf8591的数据采集

楼主(2021-11-05):
用stm32与pcf8591进行函数信号发生器的数据采集,频率大约为

3KHz(主要是做好之后用来采集声音进行传输),现在发现stm32

工作后的i2c采集速率跟不上啊,该怎么办?

网友A:
把STM32晶振频率提高

网友B:
只能看看提高工作频率咯

网友C:
或者换芯片试试

网友D:
使用倍频 或者不使用I2C 使用其他的通讯方式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有提高STM32晶振频率吗 ?芯片是怎么样的

网友G:
能达到多高的速率啊

网友H:
提高主频呢?

网友I:
其实这个频率不高

网友J:
这个芯片是用来采集什么的呢

网友K:
两个芯片是什么通讯方式啊

网友L:
提高一下频率

网友M:
什么叫做iic采集啊

网友N:
换一个通讯模式

网友O:
肯定不能用i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