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将已经初始化的HAL_SPI_Receive_DMA改变其函数入口参数

楼主(2021-11-05):
如何将已经初始化的HAL_SPI_Receive_DMA改变其函数入口参数

楼主:
我初始化了一个SPI+DMA的接收函数,我看到函数内部就是一个初始化过程。
HAL_SPI_Receive_DMA(&hspi1, Spi_Buff, size)
当函数完成调用后,DMA就一直准备接收了。
想问在这过程之后,数据到来之前,我还有办法修改size参数,或者彻底清除本次接收吗
我试过将spi1复位,都不能把size变量清掉

网友A:
size 对应于 DMA_SxNDTR寄存器。

网友B:
This register can be written only when the stream is disabled。

网友C:
主意到了这个问题 把spi复位都不行 只能disable消除

网友D:
不太能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E:
是不是可以重新初始化一下呢

网友F:
还真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
可以手动消除吗

网友H:
直接禁止使能吧啊

网友I:
要修改成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