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出线错误

楼主(2021-11-05):
MPC89E52 用U1编程器下载程序 出线下述错误
----Begin----
Check ID => Fail !                 [0.125"]
-----End-----
下载软件用的是V1.71
请问各路大神  该怎么解决啊,初次使用,不胜感激!

网友A:
请协助确认是否进行过芯片搽除

网友B:
对,否则出厂默认是加密状态则ID校验是会错误无法通过。

网友C:
先整片叉除,然后在CHECK ID.

楼主:
check ID 通过了
我没有设置 ISP IAP  OSC列表等选项
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直接打开文件  编程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网友D:
不影响片子的应用吧
下了个小程序  试了一下
----Begin----
Check ID => Pass !                 [0.124"]
Program => Pass !                 [0.250"]
-----End-----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网友E:
不影响应用.  没有插入ISP CODE,没有了在线下载的功能. IAP不需要设置

网友F:
OSC 也不需要设置,只有外振.
不会影响到楼主的应用程序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插入ISP CODE 吗?
谢谢

网友G:
点击插入即可

网友H:
ISP-ICP 编程器能烧写MA803AS2吗

网友I:
没有识别到芯片

网友J:
这是没检测到芯片啊,看下连线是否正确可靠。

网友K:
没供电,或线断了
是我经常犯的毛病

网友L:
好像能吧

网友M:
可以,用ISP功能在线烧写MA803AS2

网友N:
ISP-ICP编程器的上位机软件有的型号都可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