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未上电时,GPIO的状态时怎么样的?

楼主(2021-11-05):
将GPIO P1.6 接到了一个电源芯片的Enable脚。需不需要再接一个下拉电阻呢?

网友A: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源芯片的Enable脚内部有上下接电阻吗?

网友C:
上电后,io默认是输入状态。io的高低电平状态由外部电路决定。

网友D:
建议外接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以给io一个确定的状态

网友E:
IO上电默认是弱上拉态,所以不必做什么处理。

网友F:
建议看看电源芯片的手册,看是否要求有上电暂态偏置,有才需要处理

网友G:
最好是接个下拉电阻。可以测一下,Enable脚对地的阻值。达到百K级,就应该加下拉。

网友H:
可以使用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E:
上拉电阻可以固定到高电位。。

网友I:
内部配置为上拉,在与外部无连接的情况下,处于高电平

网友J:
电复位瞬间 I/O 口的电平状态默认是浮空输入

网友K:
内部配置为上拉,在与外部无连接的情况下,处于高电平(即逻辑 1)。

网友D:
IO 用之前都要初始化IO时钟以及速率。。

网友E:
看手册默认值是多少就可以。。

网友B:
楼主问的是不上电的时候,IO口的状态

网友L:
不需要,推挽模式就行了,可以输入0和1

网友M:
楼主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试着先画上去作为预留,焊接时候假如不需要就不要焊接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不确定的电路先画上去,实际再做调整

网友N:
上电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执行程序时候会有个默认值。

网友G:
人家说未上电时候

网友O:
加上保险些,不加的话,如果你用的电源芯片EN脚默认内部上拉输出的话,上电瞬间不受ST32芯片控制,可能会短时间内不受控输出电源。

网友P:
需要看用途是什么

网友Q:
未上电的时候还能有什么状态呢

网友R:
不上电哪里有状态啊

网友S:
没有供电如何测量

网友T:
是不是说没有初始化的时候啊

网友U:
应该是高阻态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