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输出高电平只有4.25V

楼主(2021-11-06):
MCU是HK32F030F4P6,TIM3_CH1通道输出PWM只有4.25V,VDD电源供电5V很稳定,图中示波器黄色1通道是VDD电源供电的波形,蓝色2通道是PWM输出的波形,75Khz,占空比50%,高电平只有4.25V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网友A:
GPIO初始化速度开到最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初始化速度开到最大试试

GPIO速度初始化我设置就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输出5V?应该没有据我所知,ST103系列里面有MOS管,最起码有个MOS管的压降,应该达不到VDD的,想要 ...

看图的MOS管,上管是P沟道的并没有压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输出5V?应该没有据我所知,ST103系列里面有MOS管,最起码有个MOS管的压降,应该达不到VDD的,想要 ...

我又不是没玩过STM32的PWM,之前我一直玩的是F103,PWM高电平一直是VDD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不是没玩过STM32的PWM,之前我一直玩的是F103,PWM高电平一直是VDD的电压 ...

关于压降,大神你仔细看看MOS管的数据手册有木有,不讨论咯。世界万物都有压降,只是高低,有可能HK的压降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关于压降,大神你仔细看看MOS管的数据手册有木有,不讨论咯。世界万物都有压降,只是高低,有可能HK的压 ...

还有提醒你一点,这个压降和你IO外部接的电阻有关系,说白了就是输出电流。如果都排除了,那就是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提醒你一点,这个压降和你IO外部接的电阻有关系,说白了就是输出电流。如果都排除了,那就是这样啦。 ...

看到你的回复,我陷入了深思,这个论坛到底有没有点实力的人?你居然分析MOS管在这种环境下有0.7V的压降?你在搞笑吗?你知道MOS管的工作原理吗?还有你说的IO口外部电阻有关,难道我不知道吗?你觉得我量这种波形的时候会接电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回复,我陷入了深思,这个论坛到底有没有点实力的人?你居然分析MOS管在这种环境下有0.7V的压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提醒你一点,这个压降和你IO外部接的电阻有关系,说白了就是输出电流。如果都排除了,那就是这样啦。 ...

你给我说说N沟道MOS管和P沟道的工作原理,看看你怎么理解的?给我说说MOS管源极和漏极的内阻是怎么变化的,这个0.7V的压降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给我说说N沟道MOS管和P沟道的工作原理,看看你怎么理解的?给我说说MOS管源极和漏极的内阻是怎么变化的 ...

压降不在mos管上,难道张翅膀飞了?你不能试试和你PWM频率有没有关系,直接推挽试试。大哥你是来问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给我说说N沟道MOS管和P沟道的工作原理,看看你怎么理解的?给我说说MOS管源极和漏极的内阻是怎么变化的 ...

自己百度

楼主:
呵呵?百度?我还要百度吗?我玩了7年三极管,MOS管,IGBT管,我来告诉你这个压降怎么来的,就是工作电流*MOS管开通的内阻=压降,那么问题来了,IO口我没接任何的负载就接了示波器探头,哪来的电流?没有电流哪来的压降?难道我的示波器吃了IO口的电流吗?用脑子想想,再说了芯片公司不可能把MOS管的内阻做那么大,因为内阻大了损耗也会大,MCU要求的是低功耗,所以这种MOS管的内阻都是uΩ级别的,你知道uΩ级别的MOS管要达到多少电流才能有0.7V的压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降不在mos管上,难道张翅膀飞了?你不能试试和你PWM频率有没有关系,直接推挽试试。大哥你是来问问题的 ...

为什么你只想到少了0.7V就是MOS管的压降?不能来自其他地方?你不知道很多芯片都有PWR寄存器吗?你说直接推挽?我本来就是设定的IO口是复用推挽,我是来问问题的,但是看到你在这里误导别人我就来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降不在mos管上,难道张翅膀飞了?你不能试试和你PWM频率有没有关系,直接推挽试试。大哥你是来问问题的 ...

还有一点MOS管确实是和频率有关系,但是必须是结电容很大的MOS管才能体现出来,这种MOS管结电容非常小,就算结电容很大只会影响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波形会变形,但是不会影响最高点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百度?我还要百度吗?我玩了7年三极管,MOS管,IGBT管,我来告诉你这个压降怎么来的,就是工作电流 ...

uΩ级别?你是开玩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Ω级别?你是开玩笑吗?

确实,我想了一下,uΩ级别太夸张了,不好意思,我就算它几欧姆吧,也不会有0.7V的压降,对吧?

楼主:
给你看一下我的仿真结果,我还加了100Ω和1uF的负载,依然输出是5V,你说的压降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看一下我的仿真结果,我还加了100Ω和1uF的负载,依然输出是5V,你说的压降在哪里?????

哥们,如果开始就不认为是压降在MOS管上那就不用讨论了,要是你说不是后端造成的,那就是前端,前端就是栅极G那边的频率关系了,你说电阻都是导通的时候,不完全导通的时候你知道电阻是多少?那么请问你,你怎么排除压降不在MOS管上?

楼主:
管理厉害啊,我发的仿真图被删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只想到少了0.7V就是MOS管的压降?不能来自其他地方?你不知道很多芯片都有PWR寄存器吗?你说直接 ...

如果开始就不认为是压降在MOS管上那就不用讨论了,要是你说不是后端造成的,那就是前端,前端就是栅极G那边的频率关系了,你说电阻都是导通的时候,不完全导通的时候你知道电阻是多少?那么请问你,你怎么排除压降不在MOS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始就不认为是压降在MOS管上那就不用讨论了,要是你说不是后端造成的,那就是前端,前端就是栅极G那 ...

我都不想理你了,都说了这种结电容很小,G极的电容很快就充满了,几十ns的时间电容就可以充到完全开通的阈值,这时候MOS管完全导通,就算G极电容没有充到完全开通的状态,源极和漏极的内阻很大,但是我没有负载没有电流,就没有压降,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只想到少了0.7V就是MOS管的压降?不能来自其他地方?你不知道很多芯片都有PWR寄存器吗?你说直接 ...

既然是来问问题的,态度谦逊点。
看你回帖的语气,态度嚣张的够可以的。
你既然都懂,问别人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来问问题的,态度谦逊点。
看你回帖的语气,态度嚣张的够可以的。
你既然都懂,问别人干嘛? ...

你都没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问的是0.75V的压降哪里来的
他说是MOS管来的
我回答他这不是MOS管的压降
他就一直犟说是MOS管的压降
我语气过大,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误导别人,为什么MOS管工作原理都不懂的人就来回复说是MOS管的压降?
你说我懂,我知道的是MOS管不会有这么大的压降,而真正少了0.75V的原因我不懂,所以要问。
还有我回复他的都是在纠正他,不是在问他!

网友C:
是不是过其他电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输出5V?应该没有据我所知,ST103系列里面有MOS管,最起码有个MOS管的压降,应该达不到VDD的,想要 ...

你也真是大神,PMOS正向导通哪来的0.7V压降?只有二极管才会有0.7左右的压降。
MOS只存有在个内阻,MOS管上的压降,和外接负载有关,如果IO外部悬空,因为流过MOS电流为0,MOS上内阻导致的压降近似为0,所以IO输出可以达到GND/VDD的满幅的。
你用ST的MCU,3.3V供电时,输出也是0/3.3V满幅的。

网友E:
人家只是提醒你,看了你那个波形,还真是内部Mos的压降,不要用你的散件说事情,你玩7年就是大神,我玩了三十多年,越用越不知所以,汗颜呀,这个事情多年前我就发现了,当时问过厂家,看了你那个波形,应该是他们说的那个情况,厂家设计基本都是用购买的核,而不是单个器件去堆叠,同时为了抑制上下沿的震荡,有些设计厂家会加入抑制电路,做的好的压降是0.3V左右(上升VCC-0.5V或者下降0.5V开始出现曲线),至于你的0.7V我没有遇到过,年轻人不要那么大的火气,人家好意提个参考,咋就冲天**一样呢。况且人家也没有收你一分报酬不是。说的对你就采纳,说的不对忽略就是。

网友F: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这个支持自动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