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keil C51结构体二维数组赋值问题

楼主(2021-11-06):
C51, keil, ic, ST, AC, ROM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我定义了个结构体数组,StruMicMode code tb_mic_mode[4][10],结构体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
u8 flag;
u8 freq;
u16 t_act;
u16 t_int;
}StruMicMode;

将这二维数组是4*10大小,并存储到ROM中。数组tb_mic_mode[0]
并未填满10时,未填部分keil并不是填充为0,而是将
tb_mic_mode[1]的数据直接填充到其后。

网友A:
反正要初始化后使用。不影响吧。

网友B:
被优化了吧

网友C:
有可能就是被优化掉了,你加Volatile申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就是被优化掉了,你加Volatile申明试试

没用的,试过加Volatile,也在keil里修改了优化级别,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要初始化后使用。不影响吧。

实际的值跟我程序里设置的值不一样呀

网友D:
这个问题很怪,有可能是因为溢出,比如某些地方的内存定义重合了,后面的会冲掉前面的。

网友E:
这个是不是个显示的问题,实际编译后的文件还是会默认不初始化的,都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