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程序的地址是从这里开始的么?

楼主:
这里的地址是怎么来的?
我想了解下这方面的内容,
应该看哪部分的资料?

网友A(2021-11-06):
左边是FLASH的地址

网友B:
看芯片对应参考手册中的Memory organization(存储器组织结构)。
ST的芯片的话,一般在手册的第2或第3章的样子。

网友C:
看芯片的内存映射,就知道地址了,然后配合ST-link,加载芯片的flash,看左侧的地址,大概就能理解个七七八八

网友D:
没有这么深入过

网友E:
这个地址可以更改吗

网友F:
这个是默认的地址吗

网友G:
这个数据手册上是不是有写啊

网友H:
一般程序是写入flash里边的吗

网友I:
rom不是flash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