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Valatile关键字

楼主(2021-11-06):
C语言中Valatile关键字有什么用?

网友A:
使用Valatile申明的变量是动态变量,每次使用这个变量的值时都必须从对应存储空间取出它的最新值

网友B:
是的,不使用寄存器中的景象。

网友C:
其实就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对此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D:
Valatile的作用   在CCS中起关键作用

网友E:
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

网友F:
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

网友G:
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网友H:
没有volatile也可能能正常运行,但是可能修改了编译器的优化级别之后就又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H:
关键字 volatile 是与 const 绝对对立的。

网友I:
加了 volatile 修饰,则会从内存重新装载内容。。

网友J:
volatile 的作用 是作为指令关键字,确保本条指令不会因编译器的优化而省略,且要求每次直接读值。

网友K: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 voliate,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有不同意义。

网友L:
DSP将寄存器变量都映射到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因此经常会见到这样声明的语句。

网友M: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

网友N:
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

网友O:
由于访问寄存器的速度要快过RAM,所以编译器一般都会作减少存取外部RAM的优化

网友P:
volatile 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网友Q:
加入了该关键字,提示编译器每次读取该变量时,都要直接读取该变量地址中的寄存器!

网友R:
用volatile声明的变量表示该变量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与该变量有关的运算,不要进行编译优化,以免出错。

网友S:
我极少用这个

网友T:
这个关键字需要慎用

网友U:
这就需要设置优化等级啊

网友V:
优化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W: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关键字

网友X:
非常有特色的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