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写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06):
这个和不带操作系统的写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2-12-17):
您说的是U5MCU带不带系统的区别是吗?

网友B:
我觉得区别还是有的,操作系统比较简单

网友C:
给我的感觉还是操作系统比较好,操作系统便于理解的

网友D:
不带系统的话,做些简单操作还行,复杂的比较麻烦

网友E:
写法没啥区别,都是一样的写法,一样C语言

网友F:
现在都可以用cubemx驱动了,多好啊

网友G:
写法没区别,但是执行起来就不一样了

网友H:
还行吧,我觉得还是操作系统比较舒适

网友I:
你要是习惯操作系统的话,还是用操作系统吧,比较简单的

网友J:
我记得是没啥区别吧,这能有啥区别嘞

网友K(2024-05-15):
说的什么,没头没尾了

网友L(2024-10-11):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M: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N: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O: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P: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Q: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R: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S: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