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具体怎么实现

楼主(2021-11-06):
问个小问题,DSP能和FPGA共享一片SRAM么?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sram一般都是在内部吧。。。

网友B:
使用DSP与FPGA来共同分享SRAM,没弄过,如果真能分享,那就应该对SRAM进行设置。

网友C:
SRAM的价格比较贵,同时
SRAM需要很大的体积

网友D:
sram都是内部的,基于cpu一级二级缓存的,DSP与FPGA共用还没见过。

网友E:
還有雙方在不使用SRAM時都要設相應的SRAM接口引腳為高阻態,否則,出現片子冒煙,那也就太正常不過了!

网友F:
会不会出现竞争

网友G:
要做好保护机制

网友H:
要比较一下性价比

网友I:
要分层处理一下

网友J:
这样做有什么必要的吗

网友K:
dsp可以坐在fpga上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