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完整性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1-11-06):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信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 SI)
高速信号定义:时钟频率超过100MHz或上升沿小于1ns的信号;
六种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电磁兼容问题类型:
1、        单一网络的信号失真;
2、        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的串扰;
3、        作为串扰特殊形式的地弹和电源弹;
4、        电源和地分配中的轨道塌陷;
5、        频率相关损耗引起的上升边退化;
6、        整个系统的电磁干扰和辐射。

我将从上边六种类型分别进行介绍。
一、        单一网络的信号失真
单一网络的信号完整性包括三个方面
1、第一个方面:反射
产生原因:信号遇到的瞬时阻抗发生变化,它与信号路径的返回路径的物理特性有很大关系。
引起阻抗变化的所有特征称为突变,主要来自一下几点:
(1)        互连线末端
(2)        线宽变化
(3)        层转换
(4)        返回路径平面上的间隙
(5)        接插件
(6)        路由拓扑的改变,如分支线、T形线、桩线
减小阻抗突变问题的方法:让整个网络中的信号所感受到的阻抗保持不变。
(1)        使线条阻抗为常量,如使用均匀的传输线
(2)        控制末端反射,如采用电阻器端接匹配电阻策略控制反射
(3)        布线规划,沿线拓扑的阻抗值维持恒定,最小化直线长度
(4)        设计不均匀的传输线结构,减轻线的不连续性

2、第二个方面:导线和介质中与频率相关的损耗
现象:信号在传播中上升边沿被拉长
产生的后果:符号间干扰(ISI)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数据率大于等于1Gbps的串行链路中。

3、第三个方面:时序问题
两个或多个信号路径之间的时延差称为错位;若时钟线和信号线之间存在超出预期的错位时,将导致误触发或逻辑错误。
由于错位是一个时序问题,多数是由于互连线的电气特性引起的。互连线的总长度对其印象最大,其次,每个信号感受到的局部介电常数也对时延有影响。

二、        串扰
串扰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网络间的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也通常描述为攻击网络到受害网络的边缘电磁场作用。
发生串扰的情况有两种:
1、        互连线为均匀传输线;
2、        互连线为非均匀传输线,如接插件和封装处。
在可控阻抗传输线上,线条有很宽的均匀返回路径,其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程度上大致相当,这两种效应在信号线的叠加方式分为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
当感性耦合处于主导地位,通常把这种串扰称为“开关噪声、△I噪声、地弹”,其多发生在接插件、封装、过孔处。
减小串扰的方法:
(1)        减小耦合,如加大线距;
(2)        使用介电常数较小的材料;
(3)        使互连线尽可能端。

三、        轨道塌陷噪声
产生原因:当通过电源路径和地路径的电流发生变化,在电源路径和地路径之间的阻抗会产生一个压降;此时,若电源分配网络中存在电抗元件,并发生并联谐振时,电源开关电流会导致电源轨道上出现更高的电压尖峰。
带来的后果,电源轨道上的电压变化可能会导致信号线上的电压噪声,进而造成误触发,误码和抖动加大。
解决办法:
(1)        相邻电源和地分配层平面的介质尽可能薄,使得它们紧密贴近;
(2)        加装多个低电感去耦电容;
(3)        封装时安装多个很短的电源和地引脚;
(4)        使用低阻抗稳压模块;

四、        电磁干扰
在较高频率时,共模电流的辐射远场强度随着频率线性增加;差分电流则随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增加。因此现在随着时钟频率的提高,辐射问题也越来越难解决。
电磁干扰问题包括三方面:噪声源、辐射传播路径和天线。
产生辐射的大多数电压源来自电源和地分配网络。
而要想减小电磁辐射问题,一般采用的办法是为高辐射模块增加屏蔽罩,如铁氧体扼流圈。

五、        小结:
从前述信号完整性问题的讨论中,能够得出两个重要推论:
一个重要推论是,随着上升边的减小,这6种问题都会变得更严重。前述所有信号完整性问题都是以电流或电压的变化速度来衡量的,通常指的是 dl/dt 或dV/dt,上升边越短意味
着dI/dt或 dV/dt越大。随着上升边缩短,噪声问题必然增加,并且更难以解决.
所以说“设计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已经遇到了信号完整性问题,另一类即将遇到信号完整性问题。
第二个重要推论是,解决信号完整性的有效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互连线阻抗的理解;如果对阻抗有清晰的直觉认识,而且能把互连线的物理设计与互连线阻抗联系起来,在设计过程中就能消除许多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本人经验有限,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如有错误,烦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