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MOCD213曲线疑问

楼主(2021-11-06):
各位坛友,MOCD213这个光仿真跟实际的手册曲线图不一致,手册上Ic在0.7mA时,对应的Vce应该是1V,而实际Vce是一个负压,咋回事?另外其他的很多光耦Vce和Ic的曲线图对应的If的值给出了好多种曲线,而这个为什么只有一条If在10mA时的电流曲线图?请各位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A:
1)仿真不要当回事儿。

2)你不懂Normalized归一化是什么意思。归一化是把Vce=5V时候的Ic当成是1,因为这个光耦CTR(min)=100%,所以纵轴Ic=1的时候Ic在10mA以上,假设15mA,你标出来的那条红线是Ic=10mA,对应Vce是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仿真不要当回事儿。

2)你不懂Normalized归一化是什么意思。归一化是把Vce=5V时候的Ic当成是1,因为这 ...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的确是刚接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