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组件 不能添加项目当中

楼主(2021-11-06):
自己练习一下hormany3项目,使用MHC图形化配置,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freertos组件不能添加到项目中。
无论是双击或者是拖拽都不能添加项目中。

真是奇怪啊

网友A:
是不是哪里配置不对啊!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

楼主:
重启也不行,重新安装hMC插件也不行,好奇怪

楼主:
<Configuration Database>[Info]: Running FreeRTOS
<Configuration Database>[Error]: Attempting to overwrite an existing dynamic value for symbol core:SysTick_INTERRUPT_ENABLE with FreeRTOS:true.
<Configuration Database>[Error]: Attempting to overwrite an existing dynamic value for symbol core:SysTick_INTERRUPT_HANDLER_LOCK with FreeRTOS:true.
<Configuration Database>[Error]: Failed to activate component: FreeRTOS
<MHC>[Info]: Stack trace filtered due to currently set log level.  See "C:\Users\70433\.mh3\mhc.log" for full details.
<MHC>[Info]: To change log level filter see Tools->Options->Harmony in MPLABX
<Harmony Database>[Info]: unsatisfied: harmony_RTOS_dependency, FreeRTOS

楼主:
TOOLS 菜单打不开,管脚,时钟等配置,没法配置

楼主:
Init>[Info]: Showing Main Window
<Init>[Info]: Initializing Plugin Sub-System
<Init>[Info]: Loading Configuration Data
<Init>[Info]: Generating Configuration Database
<Configuration Database>[Error]: Failed to activate component: dfp
<MHC>[Info]: Stack trace filtered due to currently set log level.  See "C:\Users\70433\.mh3\mhc.log" for full details.
<MHC>[Info]: To change log level filter see Tools->Options->Harmony in MPLABX
<Configuration Database>[Error]: Error: This version of CMSIS Pack is not supported! Supported version is 5.4.0

告诉我不支持当前的CMSIS PACK版本,当前版本为5.8.0,可是打开MHC的时候,只能从目录选择CMSIS 5.8!!!

真是莫名其妙

楼主:
哪位MCP的大佬回答一下,给个提示,这到底咋啦??

重新安装Harmony3 也不行,重新下载代码仓库也不行!

使用runmhc.bat 单独打开,只有窗口,任何组件都没有!!!

楼主:
重建个代码库,使用runmhc.bat,  单独打开可以,
难道非要我用keil,IAR???

楼主:
终于好了,还是代码库出了问题,。重建个代码库,每次打MHC的时候,选择框架路径都选择MPLABX PATH,就可以了

网友C:
恭喜楼主问题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