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关于Nu-Link2-Bridge_Firmware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1-11-07):
请问关于Nu-Link2-Bridge_Firmware驱动的问题

编译下载到M487之后,连接USB2.0 开发板,发行无法识别

请问这个驱动,要在那里找到?

谢谢!

网友A:
官网上看看还能下载不?

网友B:
在BSP的标准例程里面,有这个驱动的!
..\OpenNuvoton-M480BSP-master\M480BSP\SampleCode\StdDriver\HSUSBD_VCOM_SerialEmulator

Windows Driver.zip

网友C(2021-12-16):
能告诉我,这是个啥吗

网友D:
这是个串口转换器,就像CH340

网友E:
你安装的Keil目录下应该也有啊

楼主:
找到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