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10位,12位ADC的区别

楼主(2021-11-07):
stm32F4系列MCU的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有效位数不一样,精度不一样。

网友B:
位数不一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C:
位数不一样啊,精度不一样。

网友D: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E: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多   看看手册吧!

网友F:
12位可以采样小信号。

网友G:
ADC转换的速度和信号敏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H:
波动大是信号有问题吗?
可以尝试采集小信号进行区别。

网友I:
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是指的什么。

网友J:
这个信号波动跟ADC没有关系。

网友K:
直接对比硬件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L:
采样精度肯定不一样,12位的精度高。

网友M:
受外界的干扰,ADC采样波动可能太大。

网友N:
10位的采集结果是收到外界干扰吗?

网友O:
上面都指的是模数转换器吧。

网友P:
“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

网友Q:
串行ADC对于检测变化缓慢的信号非常有利 。

网友R:
分辨率越高,就能把满量程里的电平分出更多的份数。

网友S:
转换器的精确度决定了数字输出代码中有多少个比特表示有关输入信号的有用信息。

网友C:
分辨率不一样,导致采样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T:
对资源的消耗也不一样

网友U:
还是精度不一样

网友V:
还需要看你自己搭建的电路

网友W:
感觉还是12位的更好

网友X:
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Y:
精度要求多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