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电压稳定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1-11-07):
电阻分压后输出的电压有大概0.001V左右的变化,有什么办法能使电压稳定?

网友A:
首先应查清这0.001V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方好对策。

网友B:
也许是测量/波形观察用的参考点选取得不合适引起的。

网友C:
既然是电阻分压,估计负载重不到哪去,如果波动是由负载变动引起的话,分压后加个运放跟随器可能就行了。

网友D:
这电阻使用精密电阻的,分压后是可以的。。

网友E:
必须确认是否测量模块的输出没有变化,假如测量值本来就在变,再怎么稳压都是徒劳的。

网友F:
电源变化一般也会导致电压的波动,接个稳压管,同时保证电源散热良好。

网友G:
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H:
这个可能是外部电源干扰造成的。

网友I:
这么小的电压变化,是不是所测的器件引起的。

网友J:
建议你在输出做成稳压源

网友K:
建议用水泥电阻 或者 一些低温漂的电阻来做分压。

网友L:
会不会是你电阻耐压这一块的原因。

网友M:
使用精密电阻分得的电压更小

网友N:
电阻会发烫的,阻值会变化,分压也会不准确。

网友O:
电阻分压受分压端负载影响很大,如果要求高的话再后面加一个运放跟随器要好很多。

网友P:
普通电源的纹波,都比你这大

网友Q:
是什么用途的电压呢

网友R:
加大功率 选用优质电源

网友S:
要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

网友T:
是供电电压还是参考电压

网友U:
首先先确定电压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V:
加大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