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的是什么文件系统?

楼主(2021-11-07):
各位用DSP的朋友使用nand flash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文件系统?

网友A:
资料也看了不少,知道可以用direct接口.

网友B:
最近编译总算pass,但是在一个地方死循环了。

网友C:
这个用什么系统和flash有关系吗?

网友D:
话说你的坏区管理搞定没,这才是NAND FLASH比较头疼的事。

网友E:
这个还是分部分功能调试的。

网友F:
DSP能像ARM一样跑系统吗?

网友G:
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用于明确存储设备(常见的是磁盘,也有基于NAND Flash的固态硬盘

网友H:
添加文件系统比较复杂,也占程序空间。

网友I:
FATFS还不错兼容性比较强 。

网友J:
这个是嵌入失操作系统原理(DSP/BIOS)

网友K:
在DSP上的跑一个小点的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L:
最佳的办法是采用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M:
DSP/BIOS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N:
ucos应该有人一直到DSP上去过 。

网友O:
运行支持FAT32文件系统的函数?

网友P:
直接读取即可 应用文件系统主要是方便和上位机交换数据

网友Q:
比较容易移植的操作系统,能支持多核好像没有。

网友R:
看你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S:
都有什么文件系统呢

网友T:
fat文件系统是吗

网友U:
一般都用什么系统的那

网友V:
FAT32文件系统

网友W:
还真是没有用过系统

网友X:
可以不用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