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显示网络摄像头的画面?

楼主(2021-11-07):
我妈一个人住,为了安全弟弟在她门外面装了个网络摄像头。
但只有用手机才能看它拍的画面,而我妈不可能有人敲门就先拿手机。
所以我希望在门旁边固定个小的显示器,时刻显示摄像头画面。
有两个问题:
1、怎样把网络摄像头的画面转过来?就是怎样实现 摄像头-->路由器-->显示器  的通信。
2、弟弟能同时也看到这个网络摄像头的画面吗?就是说摄像头能同时给显示器和手机发送画面吗?

谢谢!

网友A:
再买个手机,一直开着画面,插着充电器,充电不锁屏。

实在不行也只能如此了。但是不知道是否允许同时有另一个手机也看这个摄像头。因为弟弟也可能远程看一下。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3.62d35992HZv0Ts&id=523196764971&ns=1&abbucket=12 ...

我这摄像头已经有了,没法再重新装个。

网友C:
虽然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有人敲门看一下手机再开门不算太麻烦吧。。。。。

网友C:
真的有了一个小屏幕,你准备怎么安装?安装在哪儿?怎么供电?

粘在门里面,旁边有220V。

网友D:
不如去买个可视门铃,价格还便宜,使用也简单,有人按铃就显示。

网友E:
1、怎样把网络摄像头的画面转过来?就是怎样实现 摄像头-->路由器-->显示器  的通信。
2、弟弟能同时也看到这个网络摄像头的画面吗?就是说摄像头能同时给显示器和手机发送画面吗?
如果是萤石的网络摄像头,上面两个需求都可实现。

网友F:
卖的有网络摄像头,可以直接通过软件打开,比如用树莓派+ubantu的播放器。但是对外的主要问题是需要一个固定ip,这是我们大家不具备的,如果要实现还是需要花不少代价。买的可以通过手机看的摄像头其实都是有后台服务器的,只是不需要我们维护罢了。问题是安全性不好说,控制权不在我们手上,人家服务器端可以随时查看你家的影像。

网友G:
小米生态圈的叮铃门铃配合小米音响触屏版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