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对无刷电机的一些认知

楼主(2021-11-07):
电机面世时,交直流都是有刷的,品种也没多少,那时候的电机,基本上只有交直之别。

所以,直流电机跟有刷电机这两个名称就是如此捆绑起来,这情况类似于三极管成了BJT的专称。

楼主:
电枢,是电的必经之路,不管是发电抑或出力,都不能以永磁代替,以转子为电枢,磁场不转铁芯转,以定子为电枢,铁芯不动磁场动。

换向器,由电刷与换向片组成,一动一静,以滑动实现投切功能,而电子开关相当于闸阀,没有可分离的部分,不能作为定子与转子的桥梁。

根据电磁作用的规则,以转子为电枢的电机,只能机械换相,因为,跑着的是换向片,用电子开关的话,换向片就被电刷栓住,转子也就动弹不得,把换向器砍掉就通不了电。

改以定子为电枢,电刷就跟着磁场走,按序触碰每片换向片,看起来象汽车的分火头,换向片静止了,就可改为电子开关,电子开关轮流通断的效果,相当于电刷的移动,可在定子中形成「旋转」磁场。

跟交流电机一样。无刷电机也需要旋转磁场,所以,不用多相交流电,也得用环形分配器,既然如此,无刷电机为何楞要加上直流这两个字哩,也许是因为,无刷电机的发明,是冲着有刷电机而来的吧,那么,无刷仿有刷是怎么个仿法哩?

首先,在结构上,无刷电机可与同步电机完全一样,而同步电机跟有刷电机,撇除定子转子谁内谁外,就只是换向器有没有的分别,但是,结构虽可同,磁链不一样,有刷电机的定转子磁场是正交关系,交流电机,正交磁链在异步电机中是自动实现,而无刷电机则须引入转子位置感测的机制,才可做到。

楼主:
无刷电机,如果是三相的,完全可以直接使用三相市电,当成同步电机来玩。

但除非是做实验或示教,而且有三相市电可用,否则,估计没有人会这样做吧?

那么,谁跟无刷电机配套哩,是逆变器,逆变器的频率,可以由零开始,波形,可以是脉冲或连续波,那么,在某程度上,无刷电机兼具了步进电机的功能,这是三相市电做不到的。

网友A:
围观了解一下,整天接触原理倒是忽略了。

网友B:
1  电机面世时,交直流都是有刷的?交流异步哪来的电刷?
2 无刷电机为何楞要加上直流这两个字哩,也许是因为,无刷电机的发明,是冲着有刷电机而来的吧
直流无刷由来建议先看看有刷无刷的优缺点,为什么现在直流无刷越来越多人使用,直流有刷的优点是最大关注点
3 在结构上,无刷电机可与同步电机完全一样
无刷电机本质就是同步电机,建议先理清楚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区别

网友C:
交流电机面世时就是布需要电刷的,交流电自会产生旋转磁场。交流电机好像是特斯拉发明的,在推介他的交流系统时,就发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机面世时,交直流都是有刷的?交流异步哪来的电刷?
2 无刷电机为何楞要加上直流这两个字哩,也许是因 ...

①感应电机还没发明时,交流电机也是以转子为电枢的,给转子馈电或由转子出电,是不是要透过滑动触头哩?

②直流有刷电机的优点是卖点,不过,这长处能否移植到其他机种身上,而且发挥得更好才有前途,如果可以,怎样做?

③论机子自身的本质,在创建年份、开发班子与发明思路上,都不一样,相通的是结构、原理、功能及操控方法,但在磁链性质的差别上,无刷电机跟同步电机就不再是一路货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机面世时就是布需要电刷的,交流电自会产生旋转磁场。交流电机好像是特斯拉发明的,在推介他的交流系 ...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电机。

以定子为电枢,强电环路就不会有触点,但在当时,磁场如果是电磁,则转子还是得靠滑环来馈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