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串口1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21-11-07):
我现在用的一款STM32F7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串口1不能发送数据

网友A:
同样的配置给串口UART0就没问题。

网友B:
我用的是CCS V5_5库函数操作的方法

网友C:
用寄存器操作的我调通了,不过我还得再找找,为什么用库函数的那个版本为什么不行。

网友D:
串口1用示波器测量有数据吗?

网友E:
总之一句话,还是注意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F:
不应该出现的额,,有接受就回有发送数据的

网友G:
串口1不能发送的问题,是不是IO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H:
检查一下IO的配置状态。
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I:
可以接收数据么?一般是发送数据是最好调试的

网友J:
UART0和UART1在哪块有区别
能够接受相关数据吗?

网友K:
串口1不工作可能是IO的配置问题。

网友L:
配置代码贴一下

网友M:
换一个串口就能工作了吗

网友N:
是不是就是这一个芯片的呢

网友O:
所有的芯片都是吗

网友P: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的吧

网友Q:
能初始化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