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无法擦除FLASH

楼主(2021-11-07):
STM32F4小系统板
验证在无外部晶振时芯片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A:
板子通电后电压正常,JTAG联机正常,调用CCS3.3下的FLASH编程工具时,FLASH API函数下载到RAM成功。

网友B:
但擦除阶段就像死机一样没有反应,而一模一样的原厂板子却没有问题。

网友C:
能联机成功,说明电路连接、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JTAG联机阶段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工作?

网友E:
检查下FLASH API中的FLASH频率测试端口GPIO-0

网友F:
这下彻底排除了晶体问题,但问题却更迷茫。

网友G:
是否是擦写flash的操作有问题呢  这个也需要考虑的

网友H:
擦除FLASH时死机,而联机没问题,内部振荡器也肯定没问题,IC没问题,复位信号是内部复位,那么问题只能落在一开始就排除的电源问题上了

网友I:
估计你的电源滤波电容偏小,总电源没有大电容储能

网友J:
有时候这些模拟器件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跳出来惹点麻烦。

网友K:
无法擦除,可能是芯片内部固化的代码和你软件使用的库函数版本不对应。你可以尝试把原厂板子的芯片换到你板子上试试。

网友L: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或者是外围电路虚焊的问题

网友M:
先去读FLASH 的ID吧,这都没有读成功就擦除  写数据  不对吧

网友N:
直接用示波器测试关键节点的波形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O:
这个问题不好弄, 有很多方面的问题 ,如果自己做板子的话 ,问题就更多了。

网友P:
这个猜测是效率很慢的,只有用示波器测试 看波形。

网友Q:
可以确定不是芯片批次问题,换了以前能烧写的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R:
有时候问题 很莫名其妙的

网友S:
如何才能验证呢

网友T:
使用内部晶振吗

网友U:
如果不计较准确度的话 还是不错的

网友V:
是不是写保护了啊

网友W:
感觉应该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