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短距离无线通信一般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1-11-07):
2-10CM的距离无线通信用什么方案既简单,抗干扰能力强?

xch
讲悄悄话

网友A:
NRF24L01之类的吧,你也可以找个透传模块来用。
干扰是不能杜绝的,可以在通讯协议上通过响应/重试机制来弥补

@圣骑士by :汗,是我看错了,以为是2-10m
2-10cm 射频已经不能通信了,有个叫啥的效应,名称没记住,大概是说太近了射频会失效

网友B:
1-10cm 直接走线了,红外或者找个433M 射频之类的

网友C:
或者参考非常成熟又流行的门禁无线刷卡系统

网友D:
激光 蓝牙啊

网友E:
红外 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厘米 ??到 10 厘米 —— 除非 有高压隔离 需求,

否则,还 真的 不明白 ,为何 还要无线通讯 ??

是的,有高压隔离需求,但不是电压,是水压,深水水压。就是要做成2个单独的主体,你都说对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有高压隔离需求,但不是电压,是水压,深水水压。就是要做成2个单独的主体,你都说对了。 ...

本来还想说红外或者433的,一看是水下通讯,那简单啦,直接超声波就可以啦。

网友G:
水底的超声波通讯,信号传输特性、机器的密封性能等等,都比较容易保证啊。

@qqtfh :距离取决于功率,但环境是开放的,恐怕也不好控制。要想避免邻频干扰,最简单的方式是分频通讯,最好还能加上编码ID进行区分,就比较妥当了。
超声波的话,距离能控制吗?距离太远的话,会干扰邻机

网友H:
2到10cm你做个线不就行了,比无线不是更稳定

网友I:
用两个绕磁棒的线圈,0~10cm,很可靠。

网友J:
大家好,这么短的距离,水下,能否用通讯线配合隔离光耦呢,成本还低

网友K:
2-10CM  NFC 足够了

网友L:
看多深的水呀,水深了光就需要比较厚的壳,而且必须透明,那这个就不一定好实现了,蓝牙或许可以试下

网友M:
NFC不知道行不行?不知具体干扰怎么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看多深的水呀,水深了光就需要比较厚的壳,而且必须透明,那这个就不一定好实现了,蓝牙或许可以试下[em:3: ...

哪有那么复杂,你可以外置红外发射管组件,这个又不需要承压,就一根正极引线需要密封圈,简单。

网友O:
最低成本的就是使用红外,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也可以做单完全密封,怕方向和角度会出现问题的话,就做阵列式的红外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