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上电没有办法正常复位

楼主(2021-11-07):
今天在测试产品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重负载的情况下,上电没有办法正常复位,郁闷中!各位能否帮忙看一下又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

网友B:
这样一旦电源上升速度较低时(对应与重载)就无法保证复位。

网友C:
只在重负载下出现吗 ?你测测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D:
是代码里面打开了看门狗的,却没及时为狗的?

网友E: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F:
有可能电容的数值太小了。

网友G:
RC复位电路这个就可以的。

网友H:
电容的容值和电阻的阻值怎么选择的?

网友I:
电容相当于短路,此时电压都降到电阻上

网友J:
电容的容量通常数值很小,起防干扰作用

网友K:
如果电路板走线不合理,或者有高频大功率发射器,都有可能受到干扰

网友L:
一般电容选10UF左右
电阻选10K

网友M:
电阻电容的选取也是按照大于等于2个时间机器周期的时间常数计算出来的。

网友N: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

网友O:
电容在复位电路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网友P:
如果上面的电阻和这个电容的数值都很大,则是对输出的波形有所要求。

网友Q:
只要复位脚通过至少2个时间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单片机就复位。

网友R:
是软件复位还是硬件复位呢

网友S:
是不是受到干扰了啊

网友T:
匹配的电阻电容是多大的啊

网友U:
复位时长够了吗

网友V:
是外电路手动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