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芯片疑问

楼主(2021-11-07):
反激开关电源芯片,CCM模式为什么没有发生谐振波形呢?进入DCM(QR)模式确发生了谐波波形呢?请各位坛友指教一二。

网友A:
CCM模式,全程不是在原边导通状态,或者在副边输出状态,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不是原边导通时候的低电平,就是副边整流输出的高电平,形成连续的纯净方波。
DCM模式,其中有一段,原边也不导通,副边也不输出,变压器处于高阻状态,所以每当进入高阻状态的瞬间,变压器残留磁能就会和分布电容开始自由衰减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