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怎么做到用光源调节台灯亮度

楼主(2021-11-07):
stm32f103怎么做到用光源调节台灯亮度

网友A:
用光照传感器,分析值后用PWM调节台灯亮度,一个采集,一个调节

网友B:
用pwm控制实现的。

网友C:
使用mos驱动驱动就行了。

网友D:
使用pwm控制的。

网友E:
调节pwm的占空比实现的。

网友F:
需要光敏电阻反馈吗

网友G:
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H:
用光源调节?

网友I:
pwm驱动mos电路,调电流。

网友J:
用电位器实现的。

网友K:
pwm还是电位器呢?

网友L:
如果是改造现有台灯的话,要确定台灯的电路是否支持调光。
如果支持是模拟调光还是PWM调光。
如果不支持,可能需要自己做LED driver替换掉原有台灯电路。

自己新做台灯设计的话就简单了,用光敏电阻输入采样环境亮度,选一个支持PWM调光的LED Driver就好了。

网友M:
通过限流来控制

网友N:
最简单的就是串接一个电位器

网友O:
是设计过程还是改造过程啊

网友P:
一般就是控制电流来控制亮度

网友Q:
也可以用pwm来实现

网友R:
调频或者调幅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