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电压变化数值

楼主(2021-11-08):
如下图,220V家用电,电压最大值311V,最小值负311V,频率50Hz,周期20mS。
问题:任意取时间20uS,求电压最大变化值是多少伏。

我只知道sinx的导数是cosx,所以电压变化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在0度,180度,360度的时候吧,这个时候导数为1或负1。假如用斜率1来算,可得到y=x,但不知道此时的单位怎么定义。有哪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里求的是最大和最小变化值,不用计算都知道,顶部的±10uS是最小变化时候,而过零的±10uS是变化最大时候,50Hz周期20mS=360°,则20uS=0.36°也即±0.18°,换算成±多少π,用泰勒级数在2个位置去算,你可以轻松算出变化具体多少V。
初步给你算了下,最大电压变化为1.95V。。最小的自己去算。

网友B:
“这个时候导数为1或负1。假如用斜率1来算,可得到y=x”

不是那么回事。

    u = Um sin(ωt)

    du/dt = Um ω cos(ωt)

就算是cos(0)=1,也有

    du/dt = Um ω    (t=0)

其单位是V/s。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求的是最大和最小变化值,不用计算都知道,顶部的±10uS是最小变化时候,而过零的±10uS是变化最大时候 ...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泰勒级数完全没概念了,我用下面HWM老师算的也是大约1.95V,下面的更好理解。
另外,您说的最小变化,我还是用下面的算法,求出89.91度时的导数,再乘以10uS,约等于是1.53mV,对不?

网友C:
20ms是2Π,20us是0.02Π
0.02Π*311V=19.5V ???

@Power0088 :**
你首先是小学数学没过关,第二是把正弦波当成三角波了

网友D:
过零点附近单位时间电压变化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