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hex文件切割成小文件么?

楼主(2021-11-08):
就是切割成大约1k大小的样子吧。

网友A:
用网上的现成的工具吧,hexworkshop等等应该都是可以分割的

网友B:
之前好像用过类似的,忘了叫啥了,
找找楼上版主推荐的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感谢

网友C:
想要自己做吗

网友D:
用现成的工具就可以

网友E:
这些工具是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F:
为什么要分割呢

网友G:
可以使用hexworkshop

网友H:
分割之后如何烧写程序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分割之后如何烧写程序啊

很多时候,通信,也是要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拼起来~~

网友J:
下个hexworkshop试试

网友K:
单位如果有PC端软件的话,可以写个小应用~